[PIC®/AVR®/dsPIC®产品] 还是PIC16F1939的IO口控制问题.

楼主(2014-08-28):
    TRISD=0x00;

    RD5=1;   NOP();  NOP();  RD0=1;
    RD6=0;   NOP();  NOP();  RD1=0;
    RD7=1;   NOP();  NOP();  RD2=0;
    Delay(1000);

    RD5=1;   NOP();  NOP();  RD0=0;
    RD6=1;   NOP();  NOP();  RD1=1;
    RD7=0;   NOP();  NOP();  RD2=0;
    Delay(1000);

    RD5=0;   NOP();  NOP();  RD0=0;
    RD6=1;   NOP();  NOP();  RD1=0;
    RD7=1;   NOP();  NOP();  RD2=1;
    Delay(1000);

这段代码里,只有最后一个配置的RD2正常显示.其余用示波器得到的结果是偶尔一个高电平.而且就一瞬间的高电平.这是什么情况?数据手册好像没说不能这么操作吧?之前用RE0-RE2这3个口的时候一样的操作也只有最后一个配置的IO口实现了功能.所以很纳闷这是为什么.

楼主:
如果直接使用PORTx来操作都是OK的.

网友A:
我记得好像用PIC24时遇到过,不过忘了怎么解决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记得好像用PIC24时遇到过,不过忘了怎么解决得了

:Q

网友A:
RD5=1;   NOP();  NOP();  RD0=0;
或者你这么整:
在RD0=0时,影响了RD5,你就 RD5=1;   NOP();  NOP();  RD0=0;
RD5=1;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直接使用PORTx来操作都是OK的.

同时写PORTD的8个口的操作可行?是不是读改写的问题啊,你试试LATD2试试,要不你传个IO外围电路看看是不是存在读改写的问题。

网友C:
ANSELx设置好没?

网友D:
6楼靠谱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D5=1;   NOP();  NOP();  RD0=0;
或者你这么整:
在RD0=0时,影响了RD5,你就 RD5=1;   NOP();  NOP();   ...

这个没问题.只要最后一句就能够实现.谁在最后谁实现.前面的全都不实现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同时写PORTD的8个口的操作可行?是不是读改写的问题啊,你试试LATD2试试,要不你传个IO外围电路看看是不 ...

LATDx正解.能解释下什么原因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6楼靠谱。。。。

能解释下什么原因吗?PIC新手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ATDx正解.能解释下什么原因吗?

PORTx输出时有个先读端口状态再修最后写的过程,外围电路设计有缺陷就有可能出现问题,这个和你电路设计有关,你把IO外围电路贴出来,就好分析了。

楼主:
CS1B,CS2B,CS3B分别是19264液晶的3个分屏使能端.
有没有哪位大哥做过24V直流无刷鼓风机的程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ORTx输出时有个先读端口状态再修最后写的过程,外围电路设计有缺陷就有可能出现问题,这个和你电路设计 ...

图已上.之前操作E口也是一样的问题.新手没太理解读改写的真正含义.我明白使用PORTx操作IO口的时候需要先读PORTx.然后修改读到的值.再入LATx.既然已经改写读到的值了.那又有什么影响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图已上.之前操作E口也是一样的问题.新手没太理解读改写的真正含义.我明白使用PORTx操作IO口的时候需要先 ...

RD2接的是LW,LW在哪,是直接连到IR21038的VS端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RD2接的是LW,LW在哪,是直接连到IR21038的VS端么?

当你修改某一个io口的时候,该端口所有的8个口都会读,然后修改你要改的那个端口,最后再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你修改某一个io口的时候,该端口所有的8个口都会读,然后修改你要改的那个端口,最后再输出。 ...

那使用RDx和使用LATDx区别就在于LATDx少了读和修改的部分.最终不都是实现LATDx的写入吗?为什么直接操作RDx不行.还是不理解诶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D2接的是LW,LW在哪,是直接连到IR21038的VS端么?

LW,LV都和LU一样的.一模一样的图.我就没发了.全是接到IR2103上的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使用RDx和使用LATDx区别就在于LATDx少了读和修改的部分.最终不都是实现LATDx的写入吗?为什么直接操作RD ...

张明峰写的一本PIC书里有具体说明,你可以在网上查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张明峰写的一本PIC书里有具体说明,你可以在网上查查。

谢谢指点.豁然开朗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