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抱错 。。我该怎么办 另外求科普 为什么要用extern

楼主(2014-08-28):
TE, CD, LCD, TI, ST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lcd.h"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led.h"
/* Private typedef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define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Private variabl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int32_t TimingDelay =0;
extern uint8_t leds;
/*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_Ms(uint32_t nTime);
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;
void TIM_Config(void);
void LED_Init(void);
/* Private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/**
  * @说明     主函数
  * @参数     None
  * @返回值   None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 string[20];  //

        TIM_Config();
        LED_Init();

        //LCD工作模式配置
        STM3210B_LCD_Init();
        LCD_Clear(White);
        LCD_SetTextColor(White);
        LCD_SetBackColor(Blue);

        LCD_ClearLine(Line0);
        LCD_ClearLine(Line1);
        LCD_ClearLine(Line2);
        LCD_ClearLine(Line3);
        LCD_ClearLine(Line4);

        LCD_DisplayStringLine(Line1,"     TIMER DEMO     ");
        LCD_DisplayStringLine(Line3,"    See The LEDs!   ");

    SysTick_Config(SystemCoreClock/1000);  //1ms中断一次

        LCD_SetTextColor(Blue);
        LCD_SetBackColor(White);

    while(1){
                //LED
                GPIO_Write(GPIOC,~(1<<(leds+7)));
        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
                GPIO_ResetBits(GPIOD,GPIO_Pin_2);
                //LCD
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tring,"%s%d","-- LED ON:LD",leds);
                LCD_DisplayStringLine(Line6,string);
        }
}
错误是..\SRE\main.c(64): warning:  #167-D: argument of type "uint8_t *"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"char *restrict"
..\SRE\main.c: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tring,"%s%d","-- LED ON:LD",leds);

网友A:
那只是警告而已

参数类型不一致(string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只是警告而已

参数类型不一致(string)

大神  那该怎么办呢?才不会有Warning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  那该怎么办呢?才不会有Warning

改成一致不就行了

网友B:
sprintf(string,"-- LED OND%d",leds);
太晕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