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控制方法] 请教控制系统的程序实现问题

楼主(2014-08-28):
请教高手:
设计一个控制系统,得到传递函数后(或者说建立数学模型后),是如何转化为实际的电路或者单片机(DSP)的算法、程序的?
比方说,一个系统传递函数是G(s)=K,如果用程序实现?
当然这只是个例子,纯比例的比较简单,如果是比较复杂的传递函数呢?

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,书籍可以推荐?谢谢!

网友A(2014-10-14):
如果是连续域的建模,离散化后方便编程。找离散控制的书看看

网友B:
如果能够建立函数算法的,那就可以直接计算
否则就复杂些了,其实单片机和电脑是一样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