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的SW引脚被当做普通IO给锁死了,如何解锁呢

楼主(2014-08-28):
1.有网友说用串口ISP可以擦除,我的板子是最小系统板,没有232的接口
2.网上说STM32可以BOOT0接VCC,BOOT1接GND然后可以用JLINK继续下载,我的不可以,如何解决

网友A:
你试试用串口下载,GD32不支持JTAG下载么,可以用JFLASH擦除的

网友B:
先将boot方式切换到system启动,然后擦除flash程序,再切换到用户模式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先将boot方式切换到system启动,然后擦除flash程序,再切换到用户模式即可

就是这个擦除,我的板子上没有加232芯片,150的芯片,用JLINK的SW接口是否可以擦除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个擦除,我的板子上没有加232芯片,150的芯片,用JLINK的SW接口是否可以擦除呢 ...

当然可以啊

网友C:
用镊子先把芯片的BOOT0腿与VCC短接住,然后再上电,就能连上SW进行擦除了. 一般BOOT0即便不引出来也要加个下拉电阻的,你的板不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然可以啊

JFLASH中没有STMF0系列的选项,也没GD32的选项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镊子先把芯片的BOOT0腿与VCC短接住,然后再上电,就能连上SW进行擦除了. 一般BOOT0即便不引出来也要加个下 ...

我试试,我问代理,代理说不能用SW擦除的

网友D:
BOOT0,BOOT1按datasheet配置到SYSTEM ROM启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