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 求助一个可以将几百赫兹占比的信号转换成20K的信号IP

楼主(2014-08-28):
一模块现只能输出固定700HZ左右PWM的信号,驱动电机时声音不美妙,电机驱动一般都需要20KHz左右的信号,有没什么模块能将这700HZ信号转换成20KHZ信号 且占比不变呢?

楼主:
无人参与吗?坐等好久了。

网友A:
用你的700PWM去调制20K的载波,不能否满足

网友:
用F/V+V/F转换。或者D/A转换+A/D转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你的700PWM去调制20K的载波,不能否满足

我目前就准备试试你这种方案,不知效果咋样。不过要过段时间才能知道。

网友B:
4楼的方案无法控制占空比。你的设备用什么器件产生PWM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