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关于STC15的单片机 IO口和比较器的问题。

楼主(2014-08-28):
由于自学单片机,很多都不懂,来这问几个很弱的问题,希望有大侠帮忙。

1.听老师说IO口做双向口用时,加上啦电阻可以让单片机工作更稳定,,,我现在是将IO口设为
仅输入模式(高阻),请问,加上啦电阻还有这个效果吗?是不是可以取消上啦电阻,因为我只做输入模式。就是一直检测外来信号是否为“0”。

2.STC的比较器。想实现的功能是:将外来电压接到比较器的“+”,与内部基准比较,若检测电压低于内部基准的话,单片机的中断标志位会自动置位,官网上说STC15系列单片机下降沿不能触发中断,就是说中断标志位不能置位了吗 ?我用查询模式可以吗? 查询时也是查询中断表示是否为“1”,是的话进入设定好的程序。  我想知道的是 我用查询模式,中断标志能不能置位?

网友A:
2.可以的

网友B:
上拉电阻最好加上,不能省...

查询的方式应该可以,试试就知道了.

网友C:
中断标志置位的条件:
发生触发中断的事件。
中断服务程序执行的条件:
中断标志置位,且中断允许标志置位。

如果下降沿不能触发中断,则对应引脚有下降沿时,中断标志不会置位。当然更谈不上引起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。

所以,如果想查询中断标志来确定是否有下降沿(或者说电压是否低于设定电压),这个办法不太可行。

引脚做输入模式用时,加上拉电阻可以减少外部干扰对引脚电位的影响。但要保证要读取的低电平信号可以把引脚电平拉低。

网友D:
最 好加上,不要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中断标志置位的条件:
发生触发中断的事件。
中断服务程序执行的条件:

那我应该怎么使用查询方式查询中断标志位是否为“1”呢?,你是说,下降沿根本触发不了中断标志位置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中断标志置位的条件:
发生触发中断的事件。
中断服务程序执行的条件:

照这么说的话,就是这个比较器只能用上升沿了哟?我是用做电压欠压指示用的,否则中断标志位永远都不可能为 1 了?那这个单片机有毛毛个用了啊?:'(

网友C:
兄弟,难道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反相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兄弟,难道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反相器吗?

我这个PCB已经做好了,暂不考虑增加硬件。我知道您的意思,关键是我不是输出电平,而是单片机内部的上升沿和下降沿 触发中断标志。。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。。。谢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