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高手出出主意,I/O口数据读取

楼主(2014-08-28):
我现在有个任务,让我读出对讲门的主机和从机的通讯数据,问了技术支持说是主机和从机只有一条数据线,波特率是2400,如何读取呢,硬件应该是没问题了,直接把那条数据线接到我做的控制板上,接上拉电阻。

有做过的吗?这个程序是单总线的数据读取还是单纯的读I/O状态得出数据呢?下午时用18B20的单总线初始化和读字节程序做了一下,数据没有规律,请高手指点指点,谢谢!!

网友A:
你要研究一下发送端的协议

楼主:
他们只给了一个传输数据的格式和波特率,那我能做吗?B7,28,01,20,33,44,95

网友A:
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。

网友B:
可要求对方提供完整通讯通讯协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。

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,不象串口发出的数据,(因看过串口发的数据)
波型是一位一位的数据,应该怎么处理呢,我看网上有很多单总线通讯读取的程序,用上后,读的数据不对。

网友A:
像I2C那样模拟时序

楼主:
能说的具体些吗?本人实在基础太差,厂家的人说用一个数据线和地就能读出s数据,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,谢谢!

网友C:
最好的办法是向技术讨要一个完整的通讯协议。人家不给,就不好办了。
非要弄明白具体的格式,所花费的功夫可能和研究人员的经验有关。
先要用示波器抓几组不同数据的波形,比如,呼叫101房间的波形,呼叫102房间的波形等。
分析对应的数据格式和波形。总结规律。
总之,如无必要,还是不要弄它。
如有必要弄,最好是有经验的人员去研究。
如果无有经验,此过程会比较费力。

楼主:
假设我有完整的通讯协议,怎么能读出数据线上的数据呢?还网上的单总线通讯协议一样吗?是不是不一定一样呀?不知道哪能找些相似的程序能借鉴一下呢,厂家只给了通讯数据的格式和波特率。

网友D:
单根线不等于18b20的单总线,必须问清楚厂家通信协议。个人猜测,可能是串口的半双工形式。

网友E:
它只要求你读取数据,那你就只管读呗

楼主:
怎么读呢?用RXD端能不能读出来?还是得用单总线读的那种方式呢?谢谢!

网友F:
贴出波形来看看

网友G:
不拿通信协议就不用搞了

网友H:
我不是高手,我是来学习的

楼主:
今天认真的看了一下波形,好像是厂家自己定义的协议,不是标准的通讯协议,开始有200us的电平跳离,然后发送的数据的波特率也不是标准的,看来很难做了。

网友I:
首先想一下,门禁系统,主机和分机之间间隔是很远的,只用1跟线,而且有2400的波特说明,很可能是用的改进的串口来做的,1-W是MAXIM的一种板上器件通讯总线,脉冲到uS级别,可定是不能远距离传输的,所以楼主把方向给搞错了。

楼主的需求有2种可能,一种是正向开发,找提供门禁的公司直接拿协议就可以了。另一种就是想**别人的设计,这个就是看自己的造化了,无法隔空提供帮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首先想一下,门禁系统,主机和分机之间间隔是很远的,只用1跟线,而且有2400的波特说明,很可能是用的改进 ...

抓到了波形,好象是自己定义的协议,有起始位,但是后面的数据好像也没什么规律,如果有规律应该每位的时长应该一样呀?是有误差吗?对方是用模拟串口的方式发出的数据。附件是波形。

网友I:
你就先按照串口2400的波特率读出来看是不是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你就先按照串口2400的波特率读出来看是不是数据。

你好,厂家和我说的也是波特率2400,并且开始的头也是B,从波形上看也是B,但是这个波形一位是200us,我自己测过,9600波特率一位约是100us,那200us不就是4800波特率吗?

厂家用的是义隆的单片机,自身没有串口,是模拟串口做的程序,它们告诉我用I/O加上拉模拟串口做一下,但我发现模拟串口程序接收不太好调,就直接用单片机的RXD接收,然后用485转232模块发给电脑,2400波特率也测过,数据不对,是不是硬件上这么做不行呢?谢谢!请帮我分析分析:)

网友J:
(1)这个的确有点奇怪,按照2400的波特率,每一个位的时间是417us左右。你上面最小的位的200us左右,这个就是不正确了。
(2)我尝试将2400的波特率改成4800的波特率来计算。则200us就是约为1位的时间,
a) 1
b) 0
c) 1111111111
d) 00000
e) 111
f) 000
这样,如果是串口协议,起始位是1位地,结束位是1位高,数据位是8位,有可能有1位的校验位。分析后发现,如果(a)段是真正的一个数据帧的开始的话,则(b)(c)段就是0xFF(假设C段包含了8个数据1, 1个校验位,1个停止位),但是后面的def解析的时候发现多了一位数据,不符合串口的格式。
(3)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两点。
(a)数据通讯使用了串口通讯,波特率是4800,所谓的单根线是信号线是一根,还有一根底线,主机和从机是单向通信。
(b)你抓的数据a不是真正一个数据帧的开始,可能是中间的一段, 如果有完整的数据,可能能够分析数据的。

网友I:
那有可能是4800的波特,你也不用拿单片机做了,直接用232芯片转了用PC串口来读。另外的建议是,搞清楚到底要干什么,能有厂家支持的,就直接问做的厂家,没有的,就搞清楚要做什么,可以推翻重做,也可以不搞清楚直接照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(1)这个的确有点奇怪,按照2400的波特率,每一个位的时间是417us左右。你上面最小的位的200us左右,这个 ...

谢谢你的分析,其实说实话,我只记住a,b,c,d的波形了,e,f的波形我记的不太准,只是大概,因为只记得后面有的脉冲是600us,有的是640us,明天我把完整的波形贴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那有可能是4800的波特,你也不用拿单片机做了,直接用232芯片转了用PC串口来读。另外的建议是,搞清楚到底 ...

硬件上很奇怪,就是如果把对讲门主机的数据线直接接到单片机的RXD端,然后232芯片转了用PC串口读,就会出现对讲门主机只要一按房号,对讲主机就会复位。如果拔掉232线,就不会复位,但是如果用485转串口接收数据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硬件上很奇怪,就是如果把对讲门主机的数据线直接接到单片机的RXD端,然后232芯片转了用PC串口读,就会出 ...

现在很多稍微好点的示波器(Tek 3000/4000, R&S等),内部都已经带了常规的通讯总线的解析,如RS232, SPI, I2C等,你如果用232转接板连接PC机会引起复位的话,可以用示波器内部来做解析。

网友I:
检查你的PC机电源插座接地是否良好,复位的原因可能是电源漏电,查一下你的485转换器是否有隔离功能就可以确定了。另外建议你把我上面的回复“仔细”读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检查你的PC机电源插座接地是否良好,复位的原因可能是电源漏电,查一下你的485转换器是否有隔离功能就可以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你是说我根本不用先研究单片机的程序,只要把对讲门主机的数据线接到MAX232芯片,然后在电脑上直接就可以读数?说实话还真没这么用过,明天我一定要试试,厂家说协议什么的都没有,另外我前几天一直只试的是1个启始位,1个停止位的情况,其它情况我再试试看。

网友I:
呵呵,遇到事情先往简单地方想嘛,做门禁,又不是做运载火箭,都是山寨厂家,哪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去搞总线协议呢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复,你是说我根本不用先研究单片机的程序,只要把对讲门主机的数据线接到MAX232芯片,然后在电 ...

我想如果直接接到232芯片后,很可能也是复位吧。

网友I:
一个输入端,接在总线上监听以后引起复位,你说是什么原因?

网友J:
引用 网友I:
一个输入端,接在总线上监听以后引起复位,你说是什么原因?

共地了没有?

网友K:
确定是串口协议,根据所测量到的最小电平宽度,可以计算出波特率。
然后用TTL转USB串口,在电脑上运行串口助手,可以得到通讯的数据。
然后就是数据分析了,,,,,,

楼主:
请看完整波形

这是比较完整的波形,请大家帮帮忙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(1)这个的确有点奇怪,按照2400的波特率,每一个位的时间是417us左右。你上面最小的位的200us左右,这个 ...

你好,今天我抓到了完整的波形,请帮忙分析分析,谢谢!

楼主:
协议对出来了,一个窄脉冲表示0,一个宽脉冲表示1,得出十六进制数后,再简单转换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L:
要协议,么得协议就示波器量看时序关系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