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.92M 一边是OOK调制,另一边是ASK.能通讯吗?

楼主(2014-08-28):
无线系统.一边是ook 的发射.接收用ask的芯片能接收通讯吗?传递数据用

网友A:
你还真敢....传简单的控制信号还行,传数据就有点勉强了吧....

网友B:
没问题的,可以的!我试过的!

楼主:
代理商也这么说.....不确定所以不敢去做PCB..楼上的.你用的那2颗IC做的可以?我现在用MAX1473做接收.另一边是OOK发送采集数据...

你真确定没问题.我发送的数据是按照9.6K/4.8K的发送

网友C:
OOK就是2ASK,所以发射信号可以被ASK接收机接收。这种场合用于低速的数字通信,需要在ASK接收机后面加判决比较提取0,1信号,电平合适的话,可以使用普通的MCU I/O管脚

楼主:
不可以直接接uart的RX吗?还要i/o去提取啊.那岂不占用很多资源??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可以直接接uart的RX吗?还要i/o去提取啊.那岂不占用很多资源???

取决于接收机的架构了。譬如包络检波的话,基本检的信号和原始的差不太多,可以用UART去做。如果是超再生这样的话,取决于淬火频率和接收的波特率之间的关系,如果靠了很近的话,信号的边沿可能和原始的不一样。这个时候要使用时钟数据恢复(CDR)重新采样生成。标准的UART的采样时钟是16倍的波特率,并且起始的信号以下降沿为界定符,而时钟的误差有可能导致边沿在停止位的检测出错,这样就不能满足正常的UART通信了。此外,I/O是管脚是利用Schmitt触发器的电平作为门限,UART的0/1识别是一个原理。不同之处,主要是针对硬件UART还是软件时间定时。这个没有绝对标准,趋势是软件硬件话。但是在硬件不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,还是需要软件实现。简单来说,现在38kHz红外设计绝大部分还是在以来软件做调制。

网友D:
常规的那些个模块都可以,但要实验确定。

网友E(2014-12-10):
频率偏一点才行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