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,请高手指点

楼主(2014-08-28):
我现在有个任务,让我读出对讲门的主机和从机的通讯数据,问了技术支持说是主机和从机只有一条数据线,波特率是2400,如何读取呢,硬件应该是没问题了,直接把那条数据线接到我做的控制板上,接上拉电阻。

有做过的吗?这个程序是单总线的数据读取还是单纯的读I/O状态得出数据呢?下午时用18B20的单总线初始化和读字节程序做了一下,数据没有规律,请高手指点指点,谢谢!!

网友A:
串口监视工具 + 示波器

网友B:
如果没有其它的握手协议,数据线加地就可以读出来了~
你接到PC机上安上串口助手,你的PC就可以读取数据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没有其它的握手协议,数据线加地就可以读出来了~
你接到PC机上安上串口助手,你的PC就可以读取数据了 ...

厂家技术也是这么说的,可是怎么理解数据线加地呢?数据线我是直接引到单片机的P1。2口,地线没引,因为两个板子是共地的。指教,谢谢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厂家技术也是这么说的,可是怎么理解数据线加地呢?数据线我是直接引到单片机的P1。2口,地线没引,因为 ...

公地就接一根线咋~

楼主:
程序是不是和单总线的DS18B20的程序很像呢?能不能多说些,谢谢!很急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厂家技术也是这么说的,可是怎么理解数据线加地呢?数据线我是直接引到单片机的P1。2口,地线没引,因为 ...

就一个串口接收程序~
你们公司没有51的单片机开发板么?
建议你速度买一个,周六日看一下文档和视频~这个东西你就会了~

楼主:
哦?直接串口接收?能接收到数据吗?你是说把数据线接到RXD端,然后设好波特率直接接收吗?我开始也是这么做的,但是硬件好象不对用,一接到RXD端,对讲主机就会报错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哦?直接串口接收?能接收到数据吗?你是说把数据线接到RXD端,然后设好波特率直接接收吗?我开始也是这 ...

你电平都不匹配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