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再次公布双向可控硅内部等效电路,

楼主(2014-08-28):
有这么多人不懂双向可控硅?再次公布双向可控硅内部等效电路,自己琢磨的,仅供参考,欢迎批评指正,

网友A:
这不烧的一塌胡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不烧的一塌胡涂

为什么会烧得一塌糊涂?

网友A:
BJT的BE反向击穿电压,最多7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JT的BE反向击穿电压,最多7V

这里画的只是为了方便理解的内部等效电路图,这里面画的三极管性能可能与常用的分立三极管并不完全相同,

我猜测,如果发射极使用与集电极使用相同的制作工艺,是不是BE结就像BC结一样能承受高反压,只是放大能力没有那么强了?

楼主:
我是基于下面这个结构画的电路图,

网友B:
喜欢琢磨还是要鼓励一下的。

来,点个赞吧!

楼主:
从结构上可以立即看出T1极、T2极不能交换使用,反而T1极、G极看上去可以交换使用,

网友C(2020-06-14):
能否加个qq或者微信啊,想请教您点双向可控硅的问题,谢谢!

网友D(2021-12-11):
你这图好像也有问题,第二象限如果gate信号不消失,打不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