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A的电流流过20米1平方的铜线产生多大的功率?请教:

楼主(2014-08-28):
4个50W的LED灯各自连接20米电线到开关电源,总共200w,我考虑用250w的电源,是否可行?开关电源输入12~24VDC,输出30VDC.

网友A:
可以大致估算:20米1平方的铜线电阻约为0.4欧姆,这样功耗 = I*I*R = 5 * 5 * 0.4 = 10W

算错啦!应该是1平方mm!就20米长、不到8A的电流…200W的功率,就线损10W?…哈哈!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大致估算:20米1平方的铜线电阻约为0.4欧姆,这样功耗 = I*I*R = 5 * 5 * 0.4 = 10W ...

温度对线的电阻影响大吗      如果是50度

楼主:
完整的问题是:4个50W的LED灯各自连接20米电线到开关电源,总共200w,我考虑用250w的电源,是否可行?开关电源输入12~24VDC,输出30VDC.
匿名
你要算是电线热功率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算是电线热功率吗?

算电线吃掉的功率
匿名
简单估算,1平方毫米的铜线最大可以承受的电流是5安培。一般家庭装修采用2.5平方毫米的铜线。
至于功率都是设备已经设定好的。
1千瓦按2安培粗算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温度对线的电阻影响大吗      如果是50度

50度时铜电阻增加 10%,你看2L的公式,功耗与电阻是线性关系,也就是功耗增加 10%
另外你说的20米是距离还是已经加倍了的?如果是距离,你的铜线有40米,电阻就0.72欧以上了

你的广告是要买别人的LED用? 不是你要出卖 LED?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完整的问题是:4个50W的LED灯各自连接20米电线到开关电源,总共200w,我考虑用250w的电源,是否可行?开关 ...

200W的灯,加线损50W,你的电源肯定不能用250W,你需要留下至少30%以上的余量,否则电源会很容易挂掉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0度时铜电阻增加 10%,你看2L的公式,功耗与电阻是线性关系,也就是功耗增加 10%
另外你说的20米是距离 ...

谢谢了    是出买灯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完整的问题是:4个50W的LED灯各自连接20米电线到开关电源,总共200w,我考虑用250w的电源,是否可行?开关 ...

电源输出最大才 30Vdc,200W的灯,我怎么算不出来你的5A ?!,线损你还没减去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源输出最大才 30Vdc,200W的灯,我怎么算不出来你的5A ?!,线损你还没减去! ...

是1.7A       我算错了

网友D:
看了昏迷
搞工程技术的,这么 毛糙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电源输出最大才 30Vdc,200W的灯,我怎么算不出来你的5A ?!,线损你还没减去! ...

人家是好多灯,总共200W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了昏迷
搞工程技术的,这么 毛糙

毛糙的毛病很多人说过      一直没改过来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1.7A       我算错了

这个电源应该是限压恒流源吧?就算30V,200W就是6.6A了,线路电阻0.72欧,压降就有4V,线损20W以上。灯能不能串联起来?电源的输出电压抬到120V,这样电流不到2A,线损只有两、三瓦...
你说的1.7A是一盏灯的电流吧...

网友F:
楼主这种破问题你自己不会测啊。
闲人也真多,还有给他耐心回复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楼主这种破问题你自己不会测啊。
闲人也真多,还有给他耐心回复的。

;P 咱们还有闲心看···

网友H:
楼主 教你个方法:
自己剪段线 至于多长 多粗 按你实际的来做
找个可调稳压电源 把这根线 短接正负极 调电流值为5A 你自己看稳压电源 电压是多少 即为 这线的压降。

网友I:
大家都好热情的解答啊

网友F:
这样下去,论坛只长肉不动脑的人会越来越多,咋办?

网友J:
同围观
这问题不算复杂,很容易解决。

网友K:
用万用表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