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emoCode下载] NUC100CN 系列CAN的发送与接收 工程源码 函数说明

楼主(2014-08-28):
NUC100CN 系列CAN的发送与接收  工程源码 函数说明

网友A(2017-01-07):
有两份范例程序, 一是负责CAN发送, 另一个是CAN接收.
发送部分:  大约每秒更新一次发送数据, 并启动信息号= 1做数据发送.
接收部分: 大约每2秒查询一次是否接收到新的数据, 并且大约每20秒主动向发送端请求一次数据.

网友A:
        NUC100CN系列学习板 (NU-LB_002 Rev 2.1) x 2
        将CAN TX与CAN RX两个范例分别烧入到两片学习板.
        脚位连接:
        发送端CANH (Header LIN_CAN Pin 6)  接收端CANH (Header LIN_CAN Pin 6)
        发送端CANL (Header LIN_CAN Pin 8)  接收端CANL (Header LIN_CAN Pin 8)

网友B:
还没用CAN做过项目,学习学习

网友C:
CAN的使用越来越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