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提高量程,减小取样电阻,就可以吗

楼主(2014-08-28):
我想提高量程,减小取样电阻,就可以吗,对运放有影响吗,我想测到2A,R1,R3要改变吗

网友A:
想测到2A,R1,R3不必改变,仅仅减小R5和F1内阻

网友B:
LMC662A的Vos在3mV,不知道楼主的测量精度是多少,按照这个Vos来看,R5取1欧姆下就是3mA的误差,继续减小R5,检测精度就更低了,还是选Vos在uV级的运放吧

网友:
这是牺牲精度为代价咯,而且取样电阻本来就小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