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f103 bootloader无**常引导应用程序

楼主(2014-08-28):
请教各位大侠,我用官网上的bootloader,引导我的应用程序,用仿真器下载应用程序的话,可以正常引导到应用程序,可是用bootloader下载应用程序,下载完成后启动应用程序,液晶直接黑屏(应用程序中有对液晶的操作),如果应用程序删减小的话,用bootloader下载引导应用程序就没问题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程序太大就不行,程序小了就可以?
哪段程序地址冲突了吧;

楼主:
程序大的用仿真器下载后,用bootloader跳到应用程序处,应用程序可以运行

网友B:
检查一下程序何处,vector table何处,rom ram大小配置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程序何处,vector table何处,rom ram大小配置~

你的仿真器配置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检查一下程序何处,vector table何处,rom ram大小配置~

rom和ram空间肯定够,我的应用程序只有55k,ram只用了25k
vector table应用程序中已经用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 0x5000)设置了(我的应用程序起始地址是0x08005000)

楼主:
仿真器用的stlink,我把两种下载的bin文件用仿真器全部读出来,大概比较了一下,两个是一样的,我把文件上传上去,有软件的话可以帮我看一下,我没有比较软件

楼主:
不支持bin文件上传,只能压缩上传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rom和ram空间肯定够,我的应用程序只有55k,ram只用了25k
vector table应用程序中已经用NVIC_SetVectorTa ...

用bootloader下进去后,读出来看看~

网友C:
最近刚做了一个,没有问题,多半是入口的参数配置不对,DEC*_INT这个函数写了没有?还有就是,如果用了自己编写的库,库要单独编译,BOOTLOADER是个库,APP要另做一个库.

网友C:
好象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两个:
1,NVIC_DeInit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NVIC为复位状态.使中断不再发生.

2,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NVIC_DeInit();
#ifdef APPLICATION_PROGRAM
        NVIC_SetVectorTable (NVIC_VectTab_FLASH, 0x00020000);
#else
        NVIC_SetVectorTable (NVIC_VectTab_FLASH, 0x00000000);
#endif
........
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好象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两个:
1,NVIC_DeInit 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恢复NVIC为复位状态.使 ...

这两个应该是在应用程序中重新定义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最近刚做了一个,没有问题,多半是入口的参数配置不对,DEC*_INT这个函数写了没有?还有就是,如果用了自己 ...

库是单独的,DEC* _INT这个函数是干嘛的?

网友D:
不懂,路过学习一下

网友E:
如果程序没有超过内存大小,很可能是boot把一些外设初始化后,退出时没有还原为复位状态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,是在引导程序出的问题,需要先引导时钟配置,在时钟配置中,首先先重新映射中断向量表NVIC_SetVectorTable(NVIC_VectTab_FLASH,0x10000);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问题解决,是在引导程序出的问题,需要先引导时钟配置,在时钟配置中,首先先重新映射中断向量表NVIC_SetVe ...

恭喜恭喜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