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SP430] 在子函数中蜂鸣器驱动不了,很棘手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4-08-28):
蜂鸣器的程序没错,但是在子程序中调用时却不发声?到底是为什么啊?如下图,是外部中断的子函数,speak()为蜂鸣器发声程序,其中,case0x40为第一个按键的子函数,可以发声,case0x80为第二个按键的发声程序,却不能发声,到底为什么啊?求高人指点一下!在线等,各位工程师帮帮忙!谢谢...

楼主:
自己写顶一下

网友A:
把CASE 0X40
下面的程序段拷到,CASE 0X80下面。
看一看,按第二个键 发声不。
如果发声,再将CASE 0X80下面的程序段,一条一条的往下删,(注意是最后删SPEAK函数)。看一看删 哪一条的时候不响了,总结规律。呵呵。

这是调程序的基本方法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CASE 0X40
下面的程序段拷到,CASE 0X80下面。
看一看,按第二个键 发声不。

谢谢您的热心回答,按您说的也试过,还是不可以!不过0x40下的第一句是退出低功耗模式,主要是唤醒MCU,接着将相应的标志位置零,再按第二个键时已经在正常模式下工作了,就不需要推出低功耗了..

网友B:
这要看你的speak是怎么工作的,
如果利用了中断,有可能不能工作

网友C:
我告诉你把,很可能是你刚把蜂鸣器打开就关闭了,延时不够,听不到声音。话说,用蜂鸣器,怎么也得保证60mS以上的通电时间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告诉你把,很可能是你刚把蜂鸣器打开就关闭了,延时不够,听不到声音。话说,用蜂鸣器,怎么也得保证60mS ...

我用的是无源蜂鸣器,相当于给它5KHz的方波信号,使其谐振!蜂鸣器的程序我单独测试过,间断发声和连续发声都可以,就是在这个程序中不可以!谢谢你的回答,还有什么招吗,呵呵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要看你的speak是怎么工作的,
如果利用了中断,有可能不能工作

没用中断,只是子函数调用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无源蜂鸣器,相当于给它5KHz的方波信号,使其谐振!蜂鸣器的程序我单独测试过,间断发声和连续发 ...

先别用子程序,把它防到主程序中试试看响不响...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,原因在于由于程序复杂,驱动的外围设备太多,因而导致驱动蜂鸣器的电流不足!板子已经做出来了,在不改变其余外围设备的前提下,除了改电路,还有别的办法吗?用有源蜂鸣器(需要重新购买)行吗?

网友E:
应该可以;不放心的话,到时把更改后的图发上来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