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] 请教0.5安的交流电通过电流互感器能检测到吗?

楼主(2014-08-28):
0.5安的交流电,通过电流互感器。二次出来只有0.25毫安了。。 电压也成毫伏级别了。。不能通过整流桥进单片机了。。怎么办呢。

网友A:
穿心式电流互感器?
多穿几圈,例如穿10圈。

第二种方法:改用变比小一些的电流互感器。

注意:电流互感器通常不能用整流桥整流得到直流电压给单片机。

网友B:
建议采用电能计量器件,比如CS5460A.

网友C:
直接采回来,计算有效值不行么,

网友D:
你还是先查查CT厂家提供的应用推荐电路吧,看懂了那张图,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。很简单的运放电路,有基础就容易看得懂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