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 Studio安装后打不开

楼主(2014-08-28):
cannot find one or more components。Please reinstall the application!

网友A:
没装好吧

网友B:
看你装的是什么版本的,如果是Studio 6的话,是跟电脑的操作系统有关的。

网友C:
电脑硬盘满了吧.Studio 6要空间很大地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电脑硬盘满了吧.Studio 6要空间很大地

很希望avr能重新开发avr studio4.19框架的studio,给那些热爱avr的第二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