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有冲突?

楼主(2014-08-28):
同时使用timer中断和串口中断的时候,为什么每次都会跑飞?

楼主:
每次都是大楷在timer中断到来的时候程序就跑飞

网友A:
这个看下优先级设置的吧,还有中断处理的算法的吧,这些很重要的。

网友B:
不会发生什么情况,第二次中断到来时,程序仍然在执行第一次中断的服务程序。另外根据中断标志的清除位置和方式,以及具体的中断执行时间,有可能会漏执行一次中断例程。

网友C:
430进入中断后默认将总中断关闭的,退出中断处理程序后自动开启的。

网友D:
肯定是程序处理不妥。
注意:中断处理子程序里不要处理太多事情,最好只设标志位。而且中断里千万不要调用主函数里可能调用的子程序。

网友E:
中断里千万不要调用主函数里可能调用的子程序。

网友F:
肯定是程序处理不妥。
注意:中断处理子程序里不要处理太多事情,最好只设标志位。而且中断里千万不要调用主函数里可能调用的子程序。

对,这个必要注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