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断时间问题

楼主(2014-08-28):
假如中断程序过长,运行时间为2ms,而定时时间为1ms,那第2次定时时间到时,会发生什么情况?

楼主:
求助高手了

网友A:
应该是程序问题,不清楚你的具体用法,也不好说什么原因。
我道没跑飞过,但漏接过串口数据,原因是定时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过长。
所以我在定时中断中开总中断,接收串口数据。但串口中断执行时间很短,
不会出现两个定时中断,也就不用开总中断了。
也不会出现中断嵌套无法控制的局面。

网友B:
跟中断标志位的清除位置和方式有什么关系

网友C:
以只产生两次中断为例。如果你在中断处理程序的开始就清中断标志(包括硬件自动清中断),那么在退出中断处理程序后,会马上再次进入中断。如果在退出中断处理程序时清标志,就会漏执行第二次的中断处理。
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处理。以上只是个例子。

网友D:
楼上高人啊 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