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adc采样问题

楼主(2014-08-28):
想用ADC模块采集电压,然后用SCI模块进行软件显示,可惜一直未能成功。
采样用的是周期中断,SCI用的查询模式,可是最后编译一直显示.out文件无法连接,求大神指教

楼主:
难道是方向错了?

网友A:
看下相关的寄存器的设置的呗。。

网友B:
这个跟AD采样没有丝毫关系,而是你不会用编译软件,仔细看看软件的相关帮助说明,如果程序有语法错误,编译软件会提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