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选型] 数据压缩选用DSP那种芯片比较好

楼主(2014-08-28):
信号采集过来,经AD转换为14位量化信号,想用DSP压缩成4位的数据量,DM642可以实现吗,还有更好的DSP芯片吗?

网友A:
如果只做这个的话   DM642是不是有些浪费了
可以考虑使用C55X   低功耗

楼主:
嗯呢,谢谢啦,我再看看

网友B:
DM642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