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8M35的6路串口可以同时使用吗

楼主(2014-08-2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查看datasheet后发现,好多引脚都是复用的。那么标称含有6路串口还有什么意义呢

网友A:
找了好多地方买不到这个芯片 楼主好厉害

网友B:
没用过那么那个传说中的芯片。既然datasheet上说是6个串口,那应该没问题的。复用只是为了便于应用

网友C:
一般标称有这么多串口应该会全部能用,但是可能其他功能就受到限制了。

网友D:
貌似不可以吧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datasheet吧

网友E:
具体芯片具体分析

网友F:
一般复用的很少能够多个同时使用吧

网友G:
貌似是这样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一般标称有这么多串口应该会全部能用,但是可能其他功能就受到限制了。
...

赞同这个说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