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mel] 用AtmelStudio6.2跑mega16例程(4)

楼主(2014-08-28):
由定时器产生的PWM 通过PD4,PD5输出

/*
* GccApplication6.c
*
* Created: 2014-8-28 21:50:18
*  Author: Administrator
*/
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avr/interrupt.h>
//PWM输出程序
//在端口PD4,PD5(led5,led6)输出PWM脉冲,可用示波器测量,或者外加一LED灯,可以看到LED由于脉宽的变化引起的灯的亮度不同

//#include <macros.h>

void port_init(void)
{
        PORTA = 0x00;
        DDRA  = 0x00;
        PORTB = 0x00;
        DDRB  = 0x08;
        PORTC = 0x00; //m103 output only
        DDRC  = 0x00;
        PORTD = 0xff;
        DDRD  = 0xff;
}

//TIMER1 initialize - prescale:64
// WGM: 10) PWM phz correct, TOP= ICRn
// desired value: 1000Hz
// actual value: 1000.000Hz (0.0%)
void timer1_init(void)
{
        TCCR1B = 0x00; //stop
        TCNT1H = 0xFF; //setup
        TCNT1L = 0x83;
        OCR1AH = 0x00;
        OCR1AL = 0x65; //占空比
        OCR1BH = 0x00;
        OCR1BL = 0x1f; //占空比
        ICR1H  = 0x00;
        ICR1L  = 0x7D;
        TCCR1A = 0xA2;
        TCCR1B = 0x13; //start Timer
}

//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
void init_devices(void)
{
        //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
        cli();//CLI(); //disable all interrupts
        port_init();
        timer1_init();

        MCUCR = 0x00;
        GICR  = 0x00;
        TIMSK = 0x00; //timer interrupt sources
        sei();//SEI(); //re-enable interrupts
        //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init_devices(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