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复位问题

楼主(2014-08-28):
(无正文)

楼主:
硬件还是软件问题

网友A:
要么你的程序并没有真正关闭看门狗,要么你的程序没有构成封闭循环。

网友B:
测一下复位周期是多少,是不是看门狗的复位周期?另外最好把相关代码贴上来大家看看,才容易找问题。

网友C:
利用单步运行程序的方法一步步运行,看程序运行到哪时复位

网友D:
检查一下电路吧

网友E:
估计是哪里虚接了吧

网友F:
电压都上齐了吗

网友G:
也可能是程序里存在bug

网友H:
各种原因吧 还得靠楼主自己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