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 can可以接收数据,但却无法发送数据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4-08-29):
stm32 can可以接收数据,但却无法发送数据,怎么回事,但好像又不是进入离线模式,进入离线模式不能接受数据了,这是属于什么状态

楼主:
另外,三个发送邮箱满,会当作错误处理么,然后就不发送数据了么?只会接收数据?

网友A:
这个————  帮顶一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————  帮顶一下吧

多谢,好像了解多少了

网友B:
我以前调的时候参考官方的程序就好了,没这么复杂的。

网友A:
可以分享一下经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分享一下经验的

可能3个发送邮箱一起发送导致错误,具体原因不清楚

网友C(2015-05-06):
楼主 在么?方便的话加我QQ呗 想问你几个关于CAN接收的问题 麻烦您了 462421430@qq.com ~ @liguang02

网友D(2017-06-05):
楼主,你好,我也出现can能收不能发,can发送函数返回值是CAN_TxStatus_NoMailBox,即没有邮箱可用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,万分感谢啊,我的邮箱是vitasnokia@126.com  求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