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中怎么取寄存器里的数据

楼主(2014-08-29):
MSP430中怎么取寄存器里的数据,tx[0] = (*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0x38);这种方法去地址0X38的数据怎么不对?取出的16位数据又该怎么取前八位和后八位,很急,希望给出相应代码,谢谢

网友A:
0x38这个地址是在msp430的外设地址范围,请使用寄存器读取相应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0x38这个地址是在msp430的外设地址范围,请使用寄存器读取相应数据

OX38是MAX35101的地址,我要通过MSP430设置SPI通讯来读取0X38里面的数据,用哪种方式来读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