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到底和PC差在哪里?

楼主(2014-08-29):
pc, DSP, DDR, hz, AC
PC强大的运算处理,同样的算法即使都改成定点放到DSP速度也有很大的制约,本质到底差在哪里?
拿我手里DM6437来说吧
DSP:32位处理器,60K左右的片内RAM L1cache和L2cache,128M片外RAM DDR2,600MHz主频(可以更高点)
PC:32位处理器,一级二级缓存上M,DDR2(DDR3)上G,主频近1.5GHz

从上面看,DDR这个影响应该不大吧,主频也只是一方面,单论主频DSP也是PC的1/3了,是不是主要就在内部缓存上呢?

网友A:
本质是架构不同,对性能有不少影响。

网友A:
DSP一般采用改进的哈佛结构(Havard structure)
PC一般是冯·诺依曼结构

另外,芯片的集成度也不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SP一般采用改进的哈佛结构(Havard structure)
PC一般是冯·诺依曼结构

可是哈佛架构应该是更快一些,支持并行指令处理

网友B:
DSP要想和PC比运算速度的话,只能在算法上优化,比如避免浮点运算,充分利用并行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