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通滤波跟随器后,正弦畸变

楼主:
CH1(橙色)为输入信号,正弦50HZ
CH2(蓝色)为低通滤波器,跟随器后的输出信号

为什么在正版周期还好好的,到了负半周期就有一个削波的现象呢?
我的供电电压是正负15V 又不是单相接电。
运放用的是 OP27  输出接了一个100ohm的电阻(1K的电阻我也试过了,还是那样)
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,谢谢

楼主(2014-08-29):
电路图如下

网友A:
看你的电路CH2 是输入啊···
对照前面的图,是蓝色的波形,你的输入信号就是失真的?

网友B:
你看看OP07的输出摆幅,可能高低输出饱和幅度有差别,减少输入信号幅度看看。

原来幅度不大,那是其它问题了!

网友C:
电容材质有问题,是瓷片的吧。

网友D:
看起来电路没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你的电路CH2 是输入啊···
对照前面的图,是蓝色的波形,你的输入信号就是失真的? ...

O ,不是,一个是示波器上的CH2  一个是硬件电路上的CH2  两个不是一回事,可能我截的图片有问题,对不起 误导了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容材质有问题,是瓷片的吧。

是贴片的那种的 0805型号的

网友B:
没有听说瓷片电容就会导致这么严重的失真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贴片的那种的 0805型号的

那就换薄膜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這种電路輸入端必須有直流偏置(零伏特)。

???Z怎么才能有直流偏置呢 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這种電路輸入端必須有直流偏置(零伏特)。

人家这是双电源电路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跟單、雙電源無關,2樓圖的信號輸入怎么接,樓主沒交待,我看波形圖呈現出來就是直流位准在漂移,下拉一 ...

不要看绿色的图,那个是我经过低通滤波器 后在后面加了一个比较器, 紫色也不要看,输入就是一个霍尔传感器接到这里面了,没有任何信号处理,你看看黄色那个输入信号,不是很好的正弦吗?如果你认为黄色和蓝色有误差(延迟)那是对的,因为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不同会有不同的延时时间。

网友F:
怎么才能有直流偏置呢 ?楼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怎么才能有直流偏置呢 ?楼主

我也在等他回答,是不是加一个直流量 进行升压,变成直流。。。

网友C:
别听他们胡说八道,你图里面虽然没有直流偏置,但是你在楼主位贴出来的CH1橙色波形上下对称,足以证明你提供的信号源是带有直流偏执的。

就是高K介电常数瓷片电容吸附效应太大造成的,换薄膜电容早就解决了,磨磨叽叽多少天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别听他们胡说八道,你图里面虽然没有直流偏置,但是你在楼主位贴出来的CH1橙色波形上下对称,足以证明你提 ...

哦,那个薄膜电容我知道,但是我们设计运放 还有。。。平时都用贴片的,那个薄膜电阻我一般用在整流后,逆变后的滤波,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后一集的比较电路是单相的,影响低通滤波运放的输出信号了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哦,那个薄膜电容我知道,但是我们设计运放 还有。。。平时都用贴片的,那个薄膜电阻我一般用在整流后, ...

你把后级的图贴出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把后级的图贴出来

H后级电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H后级电路

显然是R13太小了,100k还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显然是R13太小了,100k还差不多。

啊?为什么啊?我从前仿真用的12K的 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,但是我发现R13越小  失真越小,但是还不能没有,我都像用50Ohm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显然是R13太小了,100k还差不多。

我这边还真没有那么大的,我找找试试看吧

网友G:
示波器打在DC档吗?输入有直流,而你打在AC档,发生的。

楼主:
这个 我要结贴了,上周得出的结论是后级比较器没有接负15V导致的,而上面说的要在滤波输出接一个100K的电阻,我试了,信号从低通滤波器开始就严重失真,所以还是换成100Ohm的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示波器打在DC档吗?输入有直流,而你打在AC档,发生的。

示波器会分直流和交流吗?我的示波器没有,不过可以看到最大值,最小值。。。可以设置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示波器会分直流和交流吗?我的示波器没有,不过可以看到最大值,最小值。。。可以设置 ...

信号输入方式,DC表示直接输入,没有隔直电容,AC是经过隔直电容才输入内部电路。

网友D:
楼上的要气的吐血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上的要气的吐血了

为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