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ARM搭载Flash大小疑问

楼主(2014-08-29):
请问ARM最大能搭载多大的NANDFlash?我知道具体的ARM芯片对应的存储器映射有对应的分配,但是我想知道的是ARM本身结构因素影响有没有上限的限制呢?我现在知道ARM的寻址空间是32位,最大有4G地址空间,那么是不是对应的物理地址也只能是4Gbit,不会再高了?
我是新手,这里很疑惑,有谁能帮解答一下,或者有好的书籍推荐呢,谢谢!

网友A:
NAND FLASH是通过NAND控制器来实现的
NAND FLASH地址能写入多少,要看NAND FLASH芯片能接受的一些命令是不是支持超过4G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AND FLASH是通过NAND控制器来实现的
NAND FLASH地址能写入多少,要看NAND FLASH芯片能接受的一些命令是不 ...

和ARM本身没有关系么?
为什么在ARM手册上的MEMORY MAP上都会表明GPMC大小同ARM分配的地址空间是相同的呢?
如下图:
Table 2-1. L3 Memory Map
Block Name          Start_address (hex)      End_address (hex)              Size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
GPM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_0000(1)                 0x1FFF_FFFF             512MB           8-/16-bit External Memory

如果GPMC受到地址分配影响,对于32位地址的是不是最大只能是4Gbit*X(flash数据宽度)?

网友B:
NAND FLASH的地址空间并不需要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里面呀。
一个8bit的MCU都可以访问1TB的硬盘内的所有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NAND FLASH的地址空间并不需要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里面呀。
一个8bit的MCU都可以访问1TB的硬盘内的所有内容 ...

不是很懂,不需要映射到地址空间中,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?
Table 2-1. L3 Memory Map
Block Name    Start_address (hex)   End_address (hex)     Size     Description
GPMC            0x0000_0000(1)         0x1FFF_FFFF      512MB      8-/16-bit External Memory

刚接触不久,想不通!

网友B:
上面512MB是外部存储器的映射空间(如SDRAM),这个是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的,跟NAND两码事呀。

可以参考下这个贴子。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49236-1-1.html

网友C:
先了解一下nandflah的读写操作吧,它并不像norflash那样直接寻址,即使是普通的单片机也能访问nandflash的任意地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面512MB是外部存储器的映射空间(如SDRAM),这个是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的,跟NAND两码事呀。

可以参考下 ...

谢谢 学习一下,有问题再请教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了解一下nandflah的读写操作吧,它并不像norflash那样直接寻址,即使是普通的单片机也能访问nandflash的 ...

谢谢,先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面512MB是外部存储器的映射空间(如SDRAM),这个是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的,跟NAND两码事呀。

可以参考下 ...

这个不是SDRAM的寻址空间,这个是TI Am335X的手册,他还有一个1GB的地址的空间。
EMIF0 SDRAM    0x8000_0000         0xBFFF_FFFF        1GB        8-/16-bit External Memory
现在有点明白了一点,谢谢大侠指点。

网友D:
但是arm的nandflash控制器对nand的页面大小有限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但是arm的nandflash控制器对nand的页面大小有限制

那上面几位说的是不依靠nandflash控制器对nandflash控制么?是这个意思么?有控制器对其控制和自己模拟控制时序均行,就是简单和复杂关系是这么理解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上面几位说的是不依靠nandflash控制器对nandflash控制么?是这个意思么?有控制器对其控制和自己模拟控 ...

对NANDFLASH读写的本质都是一样的,就是依据NAND FLASH芯片手册,提供相应的控制时序,包括,读写命令和数据,复位等操作时序,这个要依据实际的NAND FLASH芯片。
至于NAND控制器,只是由MCU的硬件逻辑来实现这些控制时序,相对于模拟时序来说,只是时序更精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NANDFLASH读写的本质都是一样的,就是依据NAND FLASH芯片手册,提供相应的控制时序,包括,读写命令和 ...

谢谢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