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CB]
关于PCB可通过电流的计算问题

楼主:
如题,设计一个400A的铝基板逆变器,3盎司的铜厚,电源的正负极以及UVW三相输出端的接触面积大改要多大?

图中    UVW尺寸是10*25mm,电源PN是16mm的圆,铜厚3盎司,
请问懂铝基板的大神这样的接触面能过多大的电流?

网友A(2014-08-29):
请问MOS管选的什么型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MOS管选的什么型号

我用的是英飞凌的管子,具体型号,根据需要可以去官网产品搜索哈,不过听说英飞凌的管子一般,仙童的管子还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