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STC12单片机使用串口2的中断后延时程序时间变为8倍

楼主(2014-08-29):
小弟在使用STC12时延时程序设置的500毫秒,没有加串口2的中断程序void UART2_Routine(void)    interrupt 8 时延时程序正常使用,加上后不知道为什么延时扩大了8倍,变成了4s。程序如下:#include<STC12C5A60S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uchar code RecNum00[6]="102000"
void init()//初始化串口2
{
        S2CON= 0x50;//方式1允许串口2接收
          BRT  = 0xFD;//设置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BRT 的自动重装数
        AUXR= 0x10;//BRTR位=1启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
        AUXR1= 0x00; //可取缺省为P1

        IE2  = 0x01;//开串口2中断ES2=1;
        ES=1;
        EA   = 1;//开总中断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串口发送GPRS字符串(数组)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ms(uint t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  for(i=t;i>0;i--)
             for(j=920;j>0;j--);
}
void send(uchar *str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2BUF=*str++;
                while(S2CON&0x02==0);
            S2CON = S2CON & 0xFD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
        }
}
main()
{
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IE2  = 0x00;//开串口2中断ES2=1;
        send(RecNum00);
        S2BUF=0x30;
        while(S2CON&0x02==0);
           S2CON = S2CON & 0xFD;
        IE2  = 0x01;//开串口2中断ES2=1;
        P2=0x0f;
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P2=0xf0;
}
void UART2_Routine(void)    interrupt 8
{

}
我用P2口连接的8个LED观察延时效果,  谢谢。

楼主:
我用keil调试的时候时间没问题,可是一放到单片机里就不行了

网友A:
你的程序问题。
串口2中断里没有清除接收发送中断标志,一旦有中断,则会频繁的进入中断,就会造成你这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程序问题。
串口2中断里没有清除接收发送中断标志,一旦有中断,则会频繁的进入中断,就会造成你这样的 ...

太感谢了 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 终于可以了 可是还有一边我不明白 我在用串口发送之前已经把串口2的中断允许关上了 为啥还进入中断程序啊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太感谢了 找了很久没找到原因  终于可以了 可是还有一边我不明白 我在用串口发送之前已经把串口2的中断允 ...

sorry sorry 刚才想错了  明白了 谢谢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