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文档下载] NUC442/NUC472 Series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(系列技术参考手册)

楼主(2014-08-29):
http://www.nuvoton.com/hq/resour ... UID=DA05-NUC442-472

http://www.nuvoton.com/hq/products/microcontrollers/arm-cortex-m4-mcus/Technical-Reference-Manual/?__locale=zh&resourcePage=Y

太大,就不直接放上来了。

网友A:
版主能解释下M4的中断优先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主能解释下M4的中断优先级吗?

ARM从Cortex-M系列开始引入了NVIC的概念(Nested Vectors Interrupts Controller),即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,以它为核心通过一张中断向量表来控制系统中断功能,NVIC可以提供以下几个功能:

1)可嵌套中断支持;

2)向量中断支持;

3)动态优先级调整支持;

4)中断可屏蔽。

NVIC的核心工作原理即是对一张中断向量表的维护上,其中M4最多支持240+16个中断向量.

这些中断向量默认的优先级则是向量号越小的优先级越高,即从小到大,优先级是递减的。但是我们肯定不会满足于默认的状态(人往往不满足于约束,换句俗话说就是不喜欢按套路出牌,呵呵),
而NVIC则恰恰提供了这种灵活性,即支持动态优先级调整,3个中断向量之外(复位、NMI和HardFault,他们的中断优先级为负数,它们3个的优先级是最高的且不可更改),
其他中断向量都是可以动态调整的。
针对具体芯片,你去看他们的手册,里面有讲该NVIC   .....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 (NVIC)/.........使用方法的。

网友A:
回答很高端,也很精辟!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答很高端,也很精辟!感谢

不用谢。:lo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回答很高端,也很精辟!感谢

高端大气。。。

网友C:
高版主很给力啊,很给力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高端大气。。。

高端大气

网友D:
嗯,我看看,不错高版主

网友(2014-10-21):
不愧为高大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