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
要达到几十兆的数据速率,在2.4g上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实现?

楼主(2014-08-29):
我需要在两个模块间实现无线的数据传输,数据速率在10~100Mbps,载波希望是2.4g的,用什么模块或者方式能比较好的实现呢?传输距离暂时不用考虑,谁能给点建议?谢谢啦

网友A:
802.11n
芯片模块网上一大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02.11n
芯片模块网上一大堆

那个用起来感觉很麻烦啊,我看有串口转wifi的,但是串口又限制了数据速率,没法达到10Mbps以上

网友B:
100M带宽只能用多通道并发模式,现成的就是802.11n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00M带宽只能用多通道并发模式,现成的就是802.11n。

这,听着就不懂啊,啥叫多通道并发模式啊,类似串并转换发射,接受之后再做变换?
用usb的无线网卡行不行,FPGA将数据(可能是图像信息)通过usb给无线网卡发射,接收端还是无线网卡走USB回传给FPGA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,听着就不懂啊,啥叫多通道并发模式啊,类似串并转换发射,接受之后再做变换?
用usb的无线网卡行不行 ...

“多通道并发”就是说有多个频段同时传输数据,用“串转并”比喻有点那么个意思,但容易引起误解。
用USB网卡当然可以,前提是你要编写相关的驱动代码、通讯协议栈等,这个不是初学者有能力承担的,而且工作量巨大。去找找有关的成品模块吧,如果找不到就别定那么高的指标。

网友C:
楼上无数人的意思就是让你用WIFI。你用现有路由器的WDS功能组一个网,然后电脑用网线,杠杠的。

网友D:
100M的速率好像只有WIFI可以实现啊。其他的模块都有最高速率限制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