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驱动电路展示】驱动仿真

楼主(2014-08-29):
电压通过电阻和MOS引导高输入,利用三极管和稳压管测试最后的输出,在控制方面主要想测试各点影响, 利用仿真得到各频率之间的时间段的区别, 以求的在今后的应用中的经验积累

楼主:
由于不明原因, 一直登陆不了这个设计,所以不能把连接放上来了,,修改MOS电阻得到

网友A:
请在帖子中按照活动要求加入设计连接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在帖子中按照活动要求加入设计连接,谢谢

根本进不了...注册就进入论坛了, 为什么, 但以前是可以的, 最近2个月不行了

楼主:
正常情况下, 点进入的连接可以直接进去, 而现在却出现这种东西

注册就直接还是第2个图, 登陆就要求输入用户名密码结果说是空的

楼主:
我实在没办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在帖子中按照活动要求加入设计连接,谢谢

我只能用试用来做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只能用试用来做的

好,我给论坛反应一下,我这样也是不能登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