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步进电机的软件细分控制

楼主:
如图,细分的原理是将突变的电机电流改为逐步变化的电流。我使用DAC+L6208驱动电机。通过DAC可以控制电机每一相的峰值电流。目的是最终得到图中红线所示的波形。
依据原来方波的一个高电平周期,将这个周期16等分,得到时间T1,然后在程序中每隔T1时间我将DAC的值改变一次。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达到目的?
还有,电机相电流的正余弦值如何取得?如何保证AB相始终正交呢?

网友A(2014-08-29):
大神风范的回复

楼主:
你的回复真的是大神级别的~~

网友B:
首先保证A相电流波形与B相电流波形正交,具体要采集A相B相电流,根据反馈值调节输出信号;
然后根据你的要求对A、B相电流进行细分;
最后保证A相电流与B相电流矢量合成为恒定值;
个人理解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首先保证A相电流波形与B相电流波形正交,具体要采集A相B相电流,根据反馈值调节输出信号;
然后根据你的要 ...

对的。。

网友C:
如果你开发驱动器,可以这么折腾,做产品的话,能用集成芯片就用集成芯片吧。我签名的链接里不光是广告,产品也确实不错。

网友C:
还有,电机相电流的正余弦值如何取得?如何保证AB相始终正交呢?

-------------------这个问题。需斩波,L6208 内部应该有俩比较器。
用反馈和DAC的输出做比较然后斩波,阶梯波也是这么来的。
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QQ聊聊,或者在这里探讨一番。

网友D:
需要输出负电流的,使其变成完整的正弦。
:L

网友D:
步进电机的效率本来就够低了,像你这么折腾,效率更是低了数倍,没得玩了。

网友E:
楼主的时序都画出来了,难道还想不到编程思路?慢慢调试吧,按照的你时序写代码,百分百成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