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有STM32F103RC DMA+DAC+TIM6的demo吗?

楼主(2014-08-29):
@香水城
   Hi, 你们好,最近在调试这个,现在发现我的程序怎么运行都不能把数据传给DMA,
代码基本上都是库函数.
  首先,进行DMA2的初始化, 包含源地址 目的地址,数据宽度,数据数量,然后init.
  其次使能DAC通道,DAC_Channel1
  再使能DMA_DAC通道.
  最后就是使能TIM6_Cmd;
现在我debug,发现DMA中断标志不变化.

大家应该用到这类的应用很多,我网上看了也没有比较好的demo.
求分享.

网友A:
DMA中断标志不变化,说明你没触发中断,你看看你DMA中断源是什么呢

网友B:
找起来拼凑的

网友B:
这个应该都有的

网友B:
定时器可以仿写  其他的也可以的

网友C:
LZ需要的应用涉及到DMA、DAC和TIM6模块协同工作。

TIM6的TRGO事件触发DMA从DAC_DHR1寄存器搬移数据到DAC_DORx寄存器,然后在对应引脚输出模拟电压信号。

如果DMA的中断标志没有变化,可以看看DMA的CNTR寄存器有没有自减过,来确定是否DMA有过传输。

如果DMA的CNTR一直是初始设置的值,需要看第一:DMA模块有正确配置否?第二:DMA的触发源有没有来到?就是说TIM6的TRGO有没有正确产生?

这是大概调试的思路。

网友D(2016-04-17):
The design in your web is from your unique vision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