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STM32F4 I2S 启动后的2秒内无法输出声音

楼主(2014-08-29):
F4型号:F407,F405 都遇到这个问题
如题。
使用了I2S3,频率为8K,启动后2秒左右内无声音。我使用中断发送的模式进行

而且在失能I2S3或者失能了I2S3的中断后,再次开启I2S3或者开启I2S3的中断,依然会出现前2S无声音的问题。

求解!!!

十分感谢。

网友A:
在初始化吗

网友A:
查查是不是供电问题呢

网友A:
供电可能不足的

网友B:
难道还预热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初始化吗

有可能是STM32F4自己的问题。
官方的STM32F4 DISCOVERY例程中,开始也是一段空白,而把U盘中的WAV弄到电脑里,则是完整播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s后呢?

2S后播放正常,但是你2S前面播放的东西没了。
如果是48KHZ,那这个空白你基本无法感觉到,但是8K的时候,明显感觉前面的音频听不到了。如果一直开着I2S,再次重播音频,音频就完整了,也就是说,打开I2S的时候,会有段空白。

楼主:
顶一下。。。。

问题还未解决。

当前只能开机之后一直启动I2S一直发送数据0x01才能保证实时播放的时候不等待这开头的空白。

网友C(2015-06-04):
只想请教一下楼主  stm32f405 的 I2S_CK 具体是怎么确定的。。。。用示波器打是 1.024MHz,但是不知道具体这个值怎么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