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干扰其他设备

楼主(2014-08-29):
变频器 对其他设备的干扰频率是多少?

网友A:
1.变频器自身的开关频率,和多次谐波,
2.经负载合成的低频

网友B:
你自己示波器测啊

楼主:
没条件测,,频率范围大概在多少?  希望知道的告诉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自己示波器测啊

,这个还真不是用示波器,应该用频谱仪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条件测,,频率范围大概在多少?  希望知道的告诉一下

2楼已经告诉你答案了。

但每家的变频器谁知道他设计的时候使用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呢,所以只能实际测量或者问厂家。

网友D:
买个频谱仪吧,市面上的8K都有卖,效果还不错。

网友E:
这个不一定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