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!!!!!!

楼主(2014-08-29):
在AVR中怎么把十六进制的数转换成10进制数啊  求怎么转换。

网友A:
楼主貌似发错版块了吧,汗

网友A:
这个你可以用纯c实现,然后移植到AVR上面的

网友B:
不需要吧

网友B:
计算的时候都是二进制

网友A:
用c语言编写函数Htoi(s)把由16进制数字组成的字符串 转化成与之等价的整型值,字符串中允许包含0-9,a-f,A-F.
#include "stdio.h"
#include "string.h"
int translat(char c)
{
if(c<='9'&&c>='0') return c-'0';
if(c>='a' && c<='f') return c-87;
if(c>='A' && c<='F') return c-55;
return -1;//其它字符返回-1
}

int Htoi(char *str)
{
int length=strlen(str);
if(length==0) return 0;
int i,n=0,stat;
for(i=0;i<length;i++)
{
  stat=translat(str[i]);//防错处理
  if(stat>=0) n=n*16+stat;
}
return n;
}
void main()
{
char Hex[20];
printf("Input Num at Hexadecimal:");
gets(Hex);
printf("%s=%d",Hex,Htoi(Hex));
}

网友B:
你直接按照十进制读就行了

网友A:
int main()
{

        int a=0xfeac;
        int str[10]={0};
        int j=0;
        while(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r[j]=a%10;
                a/=10;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nt i=j-1;i>=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d",str[i]);
        }
}

网友C:
不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,
如果是使用的话,那就直接按照十进制使用就行了。
如果是显示的话,建议用sprintf这个神器。当然,如果你AVR内存紧张,建议用动态缓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不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,
如果是使用的话,那就直接按照十进制使用就行了。
如果是显示的话,建议用sprintf ...

我觉得他是接收比如串口的值,然后需要转换为10进制吧

网友E:
需要修改吗

网友E:
么有看明白的

网友F:
不需要的

网友F:
不明白什么意思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不明白什么意思的

我需要串口给单片机发地址号(0到80),但是单片机内部程序我是按照十进制处理的,直接用接收到的数据可以么,不需要转换么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需要修改吗

我需要串口给单片机发地址号(0到80),但是单片机内部程序我是按照十进制处理的,直接用接收到的数据可以么,不需要转换么??

网友G:
这种问题也需要问?自己编程试一试更有感受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需要串口给单片机发地址号(0到80),但是单片机内部程序我是按照十进制处理的,直接用接收到的数据可 ...

不需要

网友E:
数据都是按照二进制处理

网友E:
可以试试看的

网友H:
如果要修的话,比较简单啊 十进制是逢十进一,十六进制就是十六金一。。

网友I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:     hex_to_dec()
* 功能:     16进制→10进制
* 入口参数:
* 出口参数:
* 说明:     a--待要转换的16进制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dec_buf---转换结果(10进制)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 hex_to_dec(uint a)
{
        int   str[3];
        int   j;
                j=0;
                str[0]=0;
                str[1]=0;
                str[3]=0;
        while(a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r[j]=a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取余
                a/=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整除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c_buf=str[2]*100+str[1]*10+str[0]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