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位操作指令不齐全啊

楼主(2014-08-29):
STM8有一条BCCM指令,将CC标志写到内存中某个直接的指定位;怎么没有一条相反的指令,将内存中某个指定位加载到CC标志呢?

网友A:
居然用汇编操作。。。太牛掰了吧

楼主:
在尝试软件模拟USB,时序严格,必须用汇编

网友B:
怎么不用c?

网友C:
在RM016中有这样一句:在位测试操作中,被测试的位被复制到C位,请参考BTJF,BTJT指令,
在PM0044中, 你自己看一下BTJF BTJT这两个指令,那里一大堆E文,不太明白.

网友D(2014-12-18):
汇编怎么位定义?
f_2ms  equ  flag0,#0?报错

网友E(2015-05-08):
btjt 或btjf  地址,#位,*+5

效果完全一样,只是长度多1字节,执行多一个CK

我也在折腾USB时序,方便交流一下么?

网友F:
什么产品啊?能做多大的量啊值得如此折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