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
LED恒流源

楼主(2014-08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要保证8个LED电流稳定一致的话,还是串联比较容易控制,也不需要用8个IC或者有多路输出的IC。

你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呢?降压的话LM3404,LM3409就可以做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保证8个LED电流稳定一致的话,还是串联比较容易控制,也不需要用8个IC或者有多路输出的IC。

你的输入电 ...

输入电压现成的现在有12V,就是需要保证LED工作很稳定。请问用什么恒流芯片较好?谢谢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输入电压现成的现在有12V,就是需要保证LED工作很稳定。请问用什么恒流芯片较好?谢谢 ...

工作电流350mA

网友B:
这样你还要选用带升压的led恒流芯片,到ti网站上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你还要选用带升压的led恒流芯片,到ti网站上选

LM3404可以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LM3404可以吗?

不行,这个好像是降压的;
也就是输入电压比较高才行;

你输入电压这么低,必须升压的;

网友B:
http://www.ti.com.cn/lsds/ti_zh/ ... ts.page#p1129=Boost
选型界面,8颗的话选择BOOST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十分感谢   图中PWM用555电路产生可以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十分感谢   图中PWM用555电路产生可以吗?

没有不行的理由,可以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