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MSP430 摄像头程序

楼主(2014-08-29):
求MSP430 摄像头程序

楼主:
最好是149的 急

网友A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P1.4LED; P1.5  继电器; P2.3 中断输入;P2.1 红外触发方式:1 连续触发,0 非连续触发
430 主频 8M,启用 32K 低频晶振。
*/
#include    <msp430x14x.h>
#include    "api.h"
unsigned  char  sync_cmd[]={0xAA,0x0D,0x00,0x00,0x00,0x00}; //唤醒  &  同
步模块命令
unsigned  char  init_cmd[]={0xAA,0x01,0x00,0x07,0x05,0x03}; //模块初始化命
令,分辨率 160*128
// unsigned char COM_SetBaudRatio[]={0xAA,0x07,0x1F,0x01,0x00,0x00};      //设置波特率命
令  57600
// unsigned char  setpage_cmd[]={0xAA,0x06,0x08,0x00,0x02,0x00}; //设置下载包大小命令,
unsigned char setpage_cmd[]={0xAA,0x06,0x08,0x20,0x00,0x00}; //设置下载包大小命令,32
unsigned char snap_cmd[]={0xAA,0x05,0x00,0x00,0x00,0x00};          //拍照命令
unsigned char getdata_cmd[]={0xAA,0x04,0x01,0x00,0x00,0x00};    //抓图命令
unsigned char sleep_cmd[]={0xAA,0x09,0x00,0x00,0x00,0x00}; //进入休眠命令
unsigned char reset_cmd[]={0xAA,0x08,0x01,0x00,0x00,0x00};        //复位命令
unsigned char dataend_cmd[]={0xAA,0x0E,0x00,0x00,0xf0,0xf0}; //上位机同步应答
unsigned char data_cmd[]={0xAA,0x0E,0x00,0x00,0x00,0x00};//上位机同步应答
unsigned char *Flash_ptr = (unsigned char *)0xd000;
BYTE cmd_buf[32];
BYTE flag_6;//标志 6 字应答
BYTE flag_12;//标志 1 2 字应答
BYTE flag_ack;//标志应答数据
BYTE flag_sync;//标志同步
BYTE flag_datastart;//标志数据开始
BYTE flag_data;//标志数据
BYTE flag_t;//标志时间
BYTE flag_err;//标志错误
unsigned int page_num;
unsigned char seg_num;
unsigned int count;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unsigned int all_data;
unsigned int end_size;
void InitSystemClock(void) //  初始化系统时钟
{
unsigned char i;
BCSCTL1=0x00; //Set 430 clk  开启 XT2,DOC 的标称频率
为最低  且不分频;XT1 为低速晶体(32.768K)
BCSCTL2=SELM_2+SELS+DIVS_0+DIVS_1; //smclk 1M
//    BCSCTL2=SELM_2+SELS; //选择 MCLK SCLK 的时钟源为
高速时钟  不分频,均为 8M
do
{
IFG1&=~OFIFG; //清除震荡器失效标志
for(i=0xff;i>0;i--); //稳定时间
}
while ((IFG1&OFIFG)!=0);
// BCSCTL2=SELM_2+SELS; //选择 MCLK SCLK 的时钟源为高速
时钟  不分频,均为 8M
BCSCTL2=SELM_2+SELS+DIVS_0+DIVS_1; //smclk 1M
}
void Delay5us(void) //延时 86 个时钟周期,5.3us
{
uchar x;
uchar y;
for(y=0;y<5;y++)
for(x=0;x<2;x++);
}
void Usart0init(void) //串口初始化
{
P3SEL |= 0x30; //p3.4 p3.5 为外围模式
P3DIR |= 0x10;
U0CTL |=SWRST;
U0CTL = CHAR; //设置  8 字节 UART 模式
U0TCTL=SSEL0+SSEL1;    //UCLK=SMCLK
U0BR0=0x8A;
U0BR1=0x00;
U0MCTL=0xEF; //设置  57600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ME1 |=UTXE0+URXE0;      //模块使能
IE1 |=URXIE0; //  使能  USART0  接收和发送  中断
U0CTL &=~SWRST; // UART 启动
}
void Init_Timer_A(void) //初始化定时器
{
TACTL = TASSEL_2 + TACLR +ID1+ID0; // SMCLK, upmode    8 分

TACCR0=65535; //定时 33ms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unsigned char h;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 timer
InitSystemClock(); //初始化系统时钟
for(unsigned char k=0;k<100;k++) //延时等待电源稳定
{
Delay5us();
}
Init_Timer_A(); //初始化定时器
Usart0init(); //初始串口
_BIS_SR(GIE);
_EINT(); //开启总中断
h=init_carame(); //初始化摄像头
/*
if(h==1)
{
可加入初始化成功标志,如亮灯
因为初始化不成功,下面不会成功
}
else
{
不成功处理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}*/
h=get_image(); //拍照
/*
if(h==1)
{同上}*/
{
LPM0; //进入低功耗
_NOP();
}
}
#pragma vector=UART0RX_VECTOR // UART0 接收中断子程序
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(void)
{
_DINT();
unsigned char a;
a=RXBUF0;
cmd_buf[count++]=a;
if(count==6)
{
if(cmd_buf[0]==0xaa&&cmd_buf[1]==0x0f)
{
flag_err=1;
}
else if(flag_6==1)
{
flag_6=0;
flag_ack=1;
count=0;
}
}
else if(count==12&&flag_12==1)
{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flag_12=0;
if(cmd_buf[7]==0x0d)
{
flag_sync=1;
}
else if(cmd_buf[7]==0x0a)
{
flag_datastart=1;
all_data=cmd_buf[9]+cmd_buf[10]*256;
}
count=0;
}
else if(count==32||(page_num==1&&count==end_size))
{
flag_data=1;
count=0;
}
}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 //定时器中断函数
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3(void)
{
_DINT();
flag_t=0;
}
unsigned char send_sync(unsigned char*cmd)//建立同步,flag_sync==1
{
unsigned char i,j,result=0;
for(j=0;j<3;j++)//无应答,重发,共 3 次
{
for(i=0;i<6;i++)
{
TXBUF0=cmd[i];
while((U0TCTL&0X01)==0);
}
TACTL   |= MC_1 ; //开定时器
TACCTL0    |= CCIE; // CCR0  中断使能
flag_12=1; //响应为 12 个字节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flag_t=1;
while(flag_t)//定时等待回应
{
if(flag_sync==1&&flag_err!=1)
{
flag_sync=0;
result=1;
break;
}
}
TACTL = TASSEL_2 + TACLR +MC_0+ID1+ID0; //关闭定时器
if(result==1)//有应答,退出重发
{
break;
}
}
return result;
}
unsigned char send_cmd(unsigned char * cmd)//发送普通命令,需要应答 flag_ack==1
{
unsigned char i,j,result=0;
for(j=0;j<3;j++)//无应答,重发,共 3 次
{
for(i=0;i<6;i++)
{
TXBUF0=cmd[i];
while((U0TCTL&0X01)==0);
}
TACTL   |= MC_1 ; //开定时器
TACCTL0    |= CCIE; // CCR0  中断使能
flag_t=1;
flag_6=1; //响应为 6 个字节
while(flag_t)//定时等待回应
{
if(flag_ack==1&&flag_err!=1)
{
flag_ack=0;
result=1;
break;
}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}
TACTL = TASSEL_2 + TACLR +MC_0+ID1+ID0; //关闭定时器
if(result==1)//有应答,退出重发
{
break;
}
}
return result;
}
unsigned char send_getdata(unsigned char*cmd) //获取图像,flag_datastart==1
{
unsigned char i,j,result=0;
for(j=0;j<3;j++)//无应答,重发,共 3 次
{
for(i=0;i<6;i++)
{
TXBUF0=cmd[i];
while((U0TCTL&0X01)==0);
}
TACTL   |= MC_1 ; //开定时器
TACCTL0    |= CCIE; // CCR0  中断使能
flag_t=1;
flag_12=1; //响应为 12 个字节
while(flag_t) //定时等待回应
{
if(flag_datastart==1&&flag_err!=1)
{
page_num=count_page(all_data);
end_size=(all_data+6*page_num)%32;
seg_num=count_seg(all_data);
for(i=0;i<seg_num;i++)
{
erase_Seg(Flash_ptr);
Flash_ptr+=512;
}
Flash_ptr=(unsigned char *)0xd000;
flag_datastart=0;
result=1;
break;
}
}
TACTL = TASSEL_2 + TACLR +MC_0+ID1+ID0; //关闭定时器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if(result==1)//有应答,退出重发
{
break;
}
}
return result;
}
unsigned char send_dataack(unsigned char * cmd)//请求数据包,flag_data==1
{
unsigned char result=0;
int i;
for(i=0;i<6;i++)
{
TXBUF0=cmd[i];
while((U0TCTL&0X01)==0);
}
while(flag_data!=1);//一直等到收满 32 字节
flag_data=0;
if(flag_err!=1)
{
write_Seg(Flash_ptr,cmd_buf,32);//将正确数据写入 flash
Flash_ptr+=32;
result=1;
}
return result;
}
void send_noack(unsigned char * cmd)//发送不需应答的命令
{
unsigned char i;
for(i=0;i<6;i++)
{
TXBUF0=cmd[i];
while((U0TCTL&0X01)==0);
}
}
unsigned char init_carame(void)
{
unsigned char ret;
ret=send_sync(sync_cmd);//同步
if(ret==1)
{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ret=send_cmd(init_cmd);//初始化
if(ret==1)
{
ret=send_cmd(setpage_cmd);//包大小
if(ret==1)
{
ret=send_cmd(sleep_cmd);//休眠
}
}
}
return ret;
}
unsigned char get_image(void)
{
unsigned char ret;
ret=send_sync(sync_cmd);//同步
if(ret==1)
{
ret=send_cmd(snap_cmd);//快照
if(ret==1)
{
ret=send_getdata(getdata_cmd);//获取图像
if(ret==1)
{
do
{
ret=send_dataack(data_cmd);//请求数据包
data_cmd[4]++;
if(data_cmd[4]==0x00)
{
data_cmd[5]++;
}
page_num--;
}while(ret&&page_num!=0);
data_cmd[4]=0x00;
data_cmd[5]=0x00;
Flash_ptr = (unsigned char *)0xd000;
if(ret==1)
{
send_noack(dataend_cmd);//结束
ret=send_cmd(reset_cmd);//复位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if(ret==1)
{
ret=send_cmd(sleep_cmd); //休眠
}
}
}
}
}
return ret;
}
unsigned int count_page(int all_data)//计算需要多少包,用于摄像头发送结束信号
{
unsigned int num;
num=all_data/26;
if(all_data%26)
{
num++;
}
return num;
}
unsigned char count_seg(int all_data)//计算需要几段 FLash,用于擦除
{
unsigned char num;
num=(all_data+6*page_num)/512;
if(all_data+6*page_num%512)
{
num++;
}
return num;
}
void erase_Seg(unsigned char *seg)//擦除寄存器
{
while(FCTL3&0x01);
FCTL2 = FWKEY + FSSEL1 + FN0; // SMCLK/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
FCTL3 = FWKEY; // Clear Lock bit
FCTL1 = FWKEY + ERASE ; // Set Erase bit, allow interrupts
*seg = 0;
}基于 430 单片机的摄像头程序
void write_Seg(unsigned char *seg,unsigned char *p,unsigned int    num)//写寄存器
{
unsigned int i;
while(FCTL3&0x01);
FCTL2 = FWKEY + FSSEL1 + FN0; // SMCLK/2 for Flash Timing Generator
FCTL3 = FWKEY;
FCTL1 = FWKEY + WRT; // Set WRT bit for write operation
for (i = 0; i < num; i++)
{
*seg++ = *p++; // Write value to flash
}
FCTL1 = FWKEY; // Clear WRT bit
FCTL3 = FWKEY + LOCK; // Set LOCK bit
}
void Flash_read(unsigned char * seg,unsigned char *p,unsigned char num)//读 flash
{
unsigned char i;
for(i=0;i<num;i++)
{
p[i]=*seg++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B:
网上有的。

网友B:
应该很多的。

网友B:
可以找找看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