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I2C程序范例

楼主(2014-08-29):
谁有PSoC的I2C程序范例,能分享一下吗

楼主:
非常感谢啊 使用的芯片是:CY8C24423

网友A:
请问你需要怎样的程序呢?据我所知,PSoc 1 有I2C模块啊 只要添加了这个模块,然后在设置器件地址,接着在应用编程里加上相关API函数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