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分不多,问题就是金钱!NUC472的USB-MassStorage采用DMA发送失败

楼主(2014-08-29):
我用的是nuc472芯片,调式MassStorage协议通信,EP接收采用中断方式,EP发送采用DMA方式,现在遇到困难,DMA发送失败啊,就是启用端口DMA传输后,g_usbd_DmaDone得不到置位,导致死在循环内。请问哪些情况会导致DMA完成无法被触发?

楼主:
补充一下,MCU端EP中断接收正常。上位机给nuc472发送数据能成功,就是等不到nuc返回的数据,调式发现MCU死在了如下循环里面,一筹莫展啊。。。。。。。
void USBSendDataByDMA(uint32_t u32Addr, uint32_t u32Len)
{
    /* Enable BUS interrupt */
    UBSD_ENABLE_BUS_INT(USBD_BUSINTEN_SUSPENDIEN_Msk | USBD_BUSINTEN_RSTIEN_Msk | USBD_BUSINTEN_VBUSDETIEN_Msk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BD_BUSINTEN_DMADONEIEN_Msk);
    /* bulk in, dma read, epnum = 1 */         //BULK-IN端口为EPC
    USBD_SET_DMA_READ(BULK_IN_EP_NUM);
    USBD_SET_DMA_ADDR(u32Addr);
    USBD_SET_DMA_LEN(u32Len);
    g_usbd_DmaDone = 0;
    g_usbd_ShortPacket = 1;
    USBD_ENABLE_DMA();
    while(g_u8MscStart)
        {
        if (g_usbd_DmaDone)
        {
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if (!USBD_IS_ATTACHED())
        {
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}

网友A:
建议你烧官方的程序试试,然后在官方的上面改,比如DMA的时钟,触发,等等,可以参考官方DMA的初始化例程和应用手册

楼主:
自己已经解决。必须在main中一直检测,而不能在别的函数中调用USBSendDataByDMA,估计是寄存器端点位置的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自己已经解决。必须在main中一直检测,而不能在别的函数中调用USBSendDataByDMA,估计是寄存器端点位置的问 ...

usb一直是我不敢触碰的地方,给你赞一个

网友B:
这芯片的 USB 很难搞,我也卡在这, 用 Bus Hound  发Bulk Out  512 字节, 下位机接收到, 但用 libusb 的 Bulk write 函数发 512 字节,下位机死活不收,libusb 能找到该 USB设备,就是不能收发。

网友C:
USB是个硬骨头

网友D:
我是来接分的

楼主:
好样的,这么想要它,那分就给你好了!

网友E:
道听途说 ,该usbd的dma有问题

网友:
楼下的你怎么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