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放大器-信号链] 极低输入失调电压运放

楼主(2014-08-29):
想找一个极低输入失调电压运放,要求Input Offset Voltage<0.8uV,是否有人可以推荐运放型号?

网友A:
去TI官网的选型手册,输入参数就可以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TI官网的选型手册,输入参数就可以找到

TI的官网已经找过,最低为0.8uV,没有更低的了。

网友B:
是啊, 很多时候往往找不到特别要求的器件, 或者即使找到了, 项目上也用不起.
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了, 可以考虑调试和校正的办法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啊, 很多时候往往找不到特别要求的器件, 或者即使找到了, 项目上也用不起.
但也并不是没有办法了, 可以考 ...

有什么样的调试和校正的办法呢?能说点具体的吗?

网友C:
你的问题,换很好的运放也不一定能解决

网友B:
其实, 说出来很简单. 在输入信号上增加合适的偏置,抵消失调.
可以是手工的条件, 也可以是自动调节.

网友D:
自稳零 零漂移预防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自稳零 零漂移预防

自稳零?零漂移预防?可以说的明白点吗?

网友E:
ADA4638-1  典型值0.5uV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自稳零?零漂移预防?可以说的明白点吗?

比如斩波自稳零  无非是在输入端加一点周期性的开关电路,周期性的对失调进行补偿。这种运放噪声指标稍微大一点,噪声分布的频带一般就是开关操作的频率,所以带宽要求同时也高的电路,就可能存在问题。,具体自己看资料吧。一般低频和直流加一点滤波就行了。实际中ADA4638-1 使用感觉还可以,就是贵。而且它所号称的失调也没测过,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注意指标所标示的工作条件和MAXIM RATING

网友D:
失调并不可拍,可怕的是漂移。drift vs time & temprature  应该关注这两个指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