极低输入失调电压运放

楼主(2014-08-29):
想找一个极低输入失调电压运放,要求Input Offset Voltage<0.8uV,是否有人可以推荐运放型号?

网友A:
ADA4528,Vos典型值是0.3uV,最大值是2.5uV,Linear的有最大3uV Vos的,在小的就没有见过了

网友B:
ADI TI网站去搜索下就知道了

网友C:
ADA4638-1典型值0.5UV。ADA4528-1  典型值0.3 ADA4528-2典型值0.3  其实这个没有太大影响的。另外你测量处来然后再软件减去他不就行了嘛。如何测量这值网上找一下有办法的。

网友D:
只能找自平衡OP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只能找自平衡OP了。

自平衡OP是啥来的,哪家的芯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A4528,Vos典型值是0.3uV,最大值是2.5uV,Linear的有最大3uV Vos的,在小的就没有见过了 ...

呵呵,找过了,没错,ADI和Liner都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ADA4638-1典型值0.5UV。ADA4528-1  典型值0.3 ADA4528-2典型值0.3  其实这个没有太大影响的。另外你测量处 ...

呵呵,ADI的确有,软件已经定制好了,没法该,只能从硬件上想办法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呵呵,ADI的确有,软件已经定制好了,没法该,只能从硬件上想办法。

修改软件,比修改硬件容易得多。
修改软件,不过是“举手之劳”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自平衡OP是啥来的,哪家的芯片?

以前的斩波OP,现在不用斩波技术,如TI,OPA378,输入电阻及偏置电流差一低,因为多是BJT的工艺。

网友F:
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高精度的Vos,不缺钱的话,如果不想改软件,自己做硬件。做个时序,用电容存下Vos,工作时候减去这个Vo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高精度的Vos,不缺钱的话,如果不想改软件,自己做硬件。做个时序,用电容存下Vos,工 ...

我用运放检测脑电信号,脑电信号都是uV级的信号,所以要用高精密的Vos。另外,你说的“做个时序,用电容存下Vos,工作时候减去这个Vos”能说的具体点吗?

网友G:
re 11:做电荷放大器零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