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开关芯片功率问题

楼主(2014-08-29):
一般都说明开关电源芯片的功率   比如DM0565功率为50w   0765功率为70w等
那么电源输出端的功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呢
就是这个芯片的功率吗?完全1:1关系?
与变压器没有关系了吗?

网友A:
额!…需要科普哇!…泪汪汪

网友B:
个人感觉跟芯片关系不大,驱动不足时后面可以加图腾柱,跟MOS和变压器关系比较大,比如说384X的芯片,反激可以做几瓦的,双管正激时可以做成上千瓦的

网友C:
这是集成MOS的芯片,主要由芯片决定。外面的东西功率不够可以换大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