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30晶振不起振

楼主(2014-08-29):
自己做了一块GD32F130的板子,晶振不起振,贴了两块板子现象都一样,各个电源引脚及复位引脚的电压都正常,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吗?

网友A:
上你的外围电路图,关于晶振不起振的问题,你可以用内部晶振呀,芯片是否OK呢

网友B:
晶振不起振,如果排除焊接问题,可以通过程序查看HSE是否打开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不起振,如果排除焊接问题,可以通过程序查看HSE是否打开。

他不可能犯这个低级的错误吧

网友C:
将你使用的晶振的型号说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将你使用的晶振的型号说说

晶振还有使用型号,一般不就是无源晶振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晶振不起振,如果排除焊接问题,可以通过程序查看HSE是否打开。

还真是这个问题,谢谢啦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还真是这个问题,谢谢啦!

这个,还真是这个问题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晶振还有使用型号,一般不就是无源晶振么

无源晶振也有型号的,排除软件问题后,不起振是因为振荡器增益裕量太小,最好采用ESR 和CL较小的无源晶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无源晶振也有型号的,排除软件问题后,不起振是因为振荡器增益裕量太小,最好采用ESR 和CL较小的无源晶振 ...

学习了,我的晶振一般都是淘宝购买,也没出什么问题

网友E:
电源不稳定,程序问题,晶振质量问题,电容匹配不合理,pcb画得不好都有可能。还有虚焊,电容焊坏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电源不稳定,程序问题,晶振质量问题,电容匹配不合理,pcb画得不好都有可能。还有虚焊,电容焊坏了 ...

学习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

:D
个人意见,不过我工作快10年,晶振不起振还没遇到过;

网友F:
内部RC时钟工作吗?先判断芯片是否好的

网友G:
卧槽  哥们 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了  电路电源都是一样的我上ST的片子 运行很稳定  但是只要我上GD立马就完蛋 外部晶振死活不启动  电容我也换了  还是不启动  不是说好的和ST的兼容吗  同样都是用的地摊货晶振 为啥GD 就那么难伺候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卧槽  哥们 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了  电路电源都是一样的我上ST的片子 运行很稳定  但是只要我上GD立马就完蛋  ...

1.你用的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?

2.确保代码没问题,并不是说ST代码原封不动拿来就能用,需要根据GD的要求进行一点改动,具体可参考论坛里的帖子,比如HSE_startup_time设为0xFFFF。

硬件方面,晶振两引脚跨接1M欧电阻试一下,将助焊剂清理干净

我也用的地摊货,没啥问题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1.你用的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?

2.确保代码没问题,并不是说ST代码原封不动拿来就能用,需要根据GD的要 ...

恩 哥们 非常感谢 你的回答  我都是白天上班 晚上 搞GD   问题还是那样 现在只是偶尔起震  就震了那么几次 下载再也起不来了 感觉很诡异啊

网友G:
引用 网友G:
恩 哥们 非常感谢 你的回答  我都是白天上班 晚上 搞GD   问题还是那样 现在只是偶尔起震  就震了那么几 ...

另外 你说的那个 库里面的等待起震 延时0XFFFF 这个 我也是改过的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1.你用的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?

2.确保代码没问题,并不是说ST代码原封不动拿来就能用,需要根据GD的要 ...

这位 哥们  多谢关心  感觉莫名其妙的 示波器 仿真器 拔下来之后 就起震了  感觉很奇怪 现在运行上 基本上没问题

网友I(2015-01-30):
电源不稳定,程序问题,晶振质量问题,电容匹配不合理,pcb画得不好都有可能。还有虚焊,电容焊坏了,这个说的很全面

网友J:
那就检查下你的控制代码上的问题的吧。。。这个主意跟STM32的区别的啊

网友K:
换下晶振的吧,,一般的都是硬件上的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