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RM入门] 工业用HMI,在严格的开发成本要求下采用ARM Cortex A5系列好还是A8系列好

楼主(2014-08-29):
近期在网上查找了一些ARM的资料,也简单的做了对比,从成本及产品性能要求方面考虑筛选出几个片子,用于驱动7寸TFT彩色显示屏;现在要定用哪个片子来做方案了我却挑不出来了,请各位前辈帮忙指导一下
筛选的芯片有以下几种:
S3C2416        AT91SAM9X35       S3C6410        AT91SAMA5D34        AM3358
三星            ATMEL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星            ATME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
ARM926EJ        ARM9                     ARM11        ARM Cortex A5        ARM Cortex A8

网友A:
直接上4412,至少3年内不用再升级了,其他的产品开发完也落伍啦

网友B:
A5,和A8都可以, A5比较稳定,A8比较通用

网友C:
7寸的话800x480分辨率,ARM9吧够了

网友D:
也可以用M3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7寸的话800x480分辨率,ARM9吧够了

还想再问一下,若是用ARM9些列的片子,有QFP封装的吗?那一款芯片开发起来比较容易些

网友A:
早期的ATRM9200是QFP的,现在基本都是BGA了,其实BGA更稳定可靠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A5,和A8都可以, A5比较稳定,A8比较通用

A9的性能强悍,成本也都平摊到很低了~而且和A8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

网友F:
适合最重要.

网友F:
应该把项目所有需求,未来展望的需求,都说出来,才更有利于选型.

网友G:
个人建议用 ASM9260T,
1. 首先成本最佳。
2. 把sdram封进去了,
3. EMC性能强悍,+-12kV,其他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。
4. 已经有做工业HMI的用了。

楼主(2014-10-11):
最近被调去做了点别的,现在又继续选ARM片子了,对于选型还是头疼;我们的产品主要用于显示和通讯,一方面做主机,通过485通讯来读写设备数据;另一方面做从机,与外部上位机通讯交换数据;现在使用的是STM32F103芯片,带7“TFT,成品刷新一版数据的速度比较慢,希望各位给点建议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最近被调去做了点别的,现在又继续选ARM片子了,对于选型还是头疼;我们的产品主要用于显示和通讯,一方面 ...

stm32芯片直接刷7寸屏幕??

网友F:
|现在使用的是STM32F103芯片,带7“TFT,成品刷新一版数据的速度比较慢"

刷新慢是系统能力不够,所以您需要提升系统的处理能力

按照你原来的选型,都是可以的

网友I:
三星的处理器直接可以淘汰掉,一是因为它的产品基本都是民用级的,二是它的接口能力太弱,串口、CAN、以太等常用接口实在太少,或者没有。如果用外扩的方案,成本就毫无优势了。
建议AM3352吧,比较折中。真要追求性能,肯定选freescale的imx6。

网友J(2015-04-17):
9x35就够了......之前做过类似的东西,485通信,7寸屏显示,网络传输,gpio控制

网友K:
如果是我就选三星4412,成本低,性能好,如果不需要那么高的性能就降频使用,稳定性就更不是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