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锁相环] 请教个问题:LM567解调输出不正常

楼主(2014-08-29):
电路如下图:

100K正弦信号从U14C的8脚输出后进LM567的3脚。当有100K信号输入时,8脚拉低。
5脚中心频率是100K。带宽设定是正负2Khz。
(电路中的R152,R153并没有焊接上)
现在出现的问题是:当有100K信号输入时,8脚在拉低的瞬间出现不正常的抖动,看上去像是没有锁存住,因为8脚我直接接入的STM32单片机中断输入,这种不稳定造成单片机偶尔检测不到下降沿中断,出现错误。示波器采集的波形如下:
通道1是567的输出8脚波形,可以看出置低时有明显的抖动,通道2是测试的567的3脚100K信号输入,其频率和波形都很正常。
我现在在567输出到地加了一个103电容,波形变得好了一点,但是也不是根本解决办法。
想请教大家,567的8脚出现上述波形的原因是什么?怎样去掉?

楼主:
没人指点???:'(

网友A:
没用过这片子。有引脚或者寄存器可以判断锁住的吧

网友B:
输入信号幅度多大?102的电容似乎小了些,3脚的正弦波有些失真了。。
从波形上看,锁相花了很多个周期,然后经过近两个周期的跳变才稳定。是不是环路滤波的参数不对?
话说,即便你对输出加滤波,也不该在8脚加啊,看DS···

楼主(2014-09-29):
引用 网友B:
输入信号幅度多大?102的电容似乎小了些,3脚的正弦波有些失真了。。
从波形上看,锁相花了很多个周期,然 ...

回复各位:问题已经解决,是电源线干扰导致。原先的布线是在LM567底层下部有一条5V电源线,后来我改了一版将此电源线挪到外面后就好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用过这片子。有引脚或者寄存器可以判断锁住的吧

回复各位:问题已经解决,是电源线干扰导致。原先的布线是在LM567底层下部有一条5V电源线,后来我改了一版将此电源线挪到外面后就好了。。。

网友B:
那实际上还是IC退耦不良。不然的话,你的5V电源线上是有多大干扰啊。。